[技术讨论]
电脑老是黑屏

楼主(2025-06-07):
(无正文)

网友A:
内存条有灰,用酒精湿巾擦 金手指 后晾干 再安装 启动,

网友A:
中国香河英茂科工,远程指导修复,申请融资4元钱红包两股,可以提供终生的广告运营和技术支持,

网友A:
还有屏幕排线

网友B:
保存好数据,实在不行拆硬盘拷贝

网友C:
1. 检查基础问题
电源问题

确认电源线、充电器连接牢固,笔记本电池电量充足。

如果是台式机,尝试更换电源线或插座,检查电源是否供电不稳。

过热保护

电脑过热时会自动黑屏关机。

清理风扇和散热口的灰尘,确保通风良好;必要时更换散热硅脂。

2. 硬件排查
内存条/显卡接触不良

台式机:断电后拔下内存条和显卡,用橡皮擦清理金手指,重新插紧。

笔记本:若可拆卸内存,尝试重新安装(需谨慎操作)。

外接设备冲突

拔掉所有外接设备(U盘、硬盘、显示器等),重启测试是否正常。

显示器/屏幕问题

台式机:尝试更换显示器或连接线(如HDMI/DP线)。

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测试,若外接正常,可能是屏幕或排线故障。

3. 软件/驱动问题
显卡驱动异常

开机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时按F8或Shift+重启),卸载显卡驱动后重新安装官方版本。

更新或回滚驱动:

右键「此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 展开「显示适配器」→ 右键显卡→ 更新/回滚驱动。

系统更新或病毒

近期更新后出现黑屏?尝试在安全模式卸载更新。

扫描病毒:使用安全软件全盘查杀。

系统文件损坏

命令提示符(管理员)运行:

bash
sfc /scannow
dism /online /cleanup-image /restorehealth
4. 高级排查
BIOS/UEFI设置

重置BIOS:开机时按Del/F2进入BIOS,选择「Load Default Settings」。

检查硬盘启动顺序是否正确。

最小系统测试

台式机:仅保留主板、CPU、单条内存、电源,逐步添加硬件测试。

电源供应不足

台式机电源功率不足可能导致黑屏,尤其是高负载时。

5. 其他可能性
主板或显卡故障

如果以上步骤无效,可能是硬件损坏(如电容鼓包、显卡故障),需专业维修。

日志分析

查看Windows事件查看器(Event Viewer)中的错误日志(Win+X → 事件查看器 → Windows日志 → 系统)。

网友A:
电脑屏幕排线松了,重插。

网友D:
重启解决90%的问题,重装解决99%的问题,重买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E:
直接换新,一步到位!

网友F:
找找规律,大概率是显卡芯片散热或是CPU散热的问题,另外机箱电源的问题,地线不好,静电的问题也是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