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当我尝试连接电路板时,ST-LINK会出错

楼主(2025-06-08):
启动GDB服务器失败
初始化ST-LINK时出错。

网友A(2025-08-05):
确保USB线缆未松动或损坏,尝试重新插拔ST-LINK调试器与电脑/开发板的接口

网友B:
部分情况下因电压不足导致通信失败,可通过测量开发板电源模块输出验证

网友C:
某些封装需额外连接复位信号,否则可能无法正确识别设备

网友D:
如果目标MCU是非ST原厂生产的兼容型号,STM32CubeIDE会因安全校验机制拒绝调试

网友E:
关闭STM32CubeIDE后,在任务管理器中终止所有ST相关的后台进程,重新启动IDE并尝试再次连接

网友F:
通过菜单栏Project → Properties配置工程输出为.bin.hex格式,再使用ST官方工具ST-LINK Utility单独下载固件,绕过IDE调试功能

网友G:
将开发板上的跳线设置为boot1=0, boot0=1,按住复位键后连接ST-LINK进行一次烧录操作;断电恢复原跳线后重复烧录流程,可能修复通信异常

网友H:
旧版固件可能不支持新型MCU或存在已知Bug

网友I:
确保操作系统已安装完整的USB驱动支持,尤其是WinUSB系列驱动

网友J:
高性能场景,
需地址对齐,否则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