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做红外遥控接收,响应老是卡一拍

楼主(2025-06-08):
是不是中断里处理太多了?我一段NEC协议总感觉落后半拍。

网友A:
我最后干脆用PCA9558那种IO扩展收红外了。

楼主:
我之前也碰到过,后来用定时器配合捕获搞定的。

网友B:
是不是中断进来太慢了?主频低点可能会卡。

网友C:
把NEC协议收的流程放DMA试试?

网友D:
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波形?

网友E:
红外模块的引脚是不是要加个上拉?

网友F:
我感觉用外部中断触发不是很稳。

网友G:
你试过按键连续按的时候卡不卡?

网友H:
换个定时器通道试试,有些PIN抖动大。

网友A:
是不是主循环里有阻塞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