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ADC采样快归快,数据怎么老跳

楼主(2025-06-08):
开了DMA采集,结果发现数值像在抖,不知道是噪声还是别的干扰。

网友A:
建议你换个外部信号接入试试对比下。

网友B:
接口上是不是浮空了?加点RC滤波看看?

楼主:
电源是不是稳?ADC特别怕波动。

网友C:
你用的是哪个ADC通道?我感觉有些通道干扰大。

网友D:
用内部参考电压做个校准试试。

网友E:
HAL库的ADC代码我看也不太靠谱,手撸下?

网友F:
要不要把采样周期调长一点?

网友G:
试过低通滤波不?简单点滑动平均。

网友H:
DMA那段缓存会不会你读到前一次数据了?

网友A:
我的L4之前因为地线走得不对,抖得更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