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跑串口DMA,收发一起用总有点乱

楼主(2025-06-08):
串口DMA双向都使劲开,但实际运行数据顺序总感觉错位。

网友A:
我后来给DMA配了队列机制才稳定。

网友B:
是不是双缓冲的地方没弄对?

网友C:
我之前TX和RX DMA不能同时开,用了中断才稳。

楼主:
那个空闲中断收尾巴数据你加了吗?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cube生成代码?我总是得手动改。

网友E:
有没有试试环形缓冲处理?

网友F:
波特率高点就错,低点就行?

网友G:
调试的时候接个USB转串口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H:
一定要记得DMA关闭之后再重开,不然会爆。

网友A:
其实对串口需求高的不如上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