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做RTC定时唤醒,偶尔定时不准

楼主(2025-06-08):
RTC用LSE的,定时5秒结果有时会偏到6秒以上,有人遇到吗?

网友A:
用cube调的时候别信它默认值,很多都错的。

网友B:
我试过RTC加LSI模式,更不准哈哈。

网友C:
你用的是RTC_ALARM A还是B?

网友D:
RTC唤醒是不是要配PWR那边的标志?

楼主:
我觉得和VDD稳定性也有关。

网友E:
定时偏差是不是温度变动影响的?

网友F:
RTC寄存器写完要等同步对吧?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进入Stop模式后没成功唤醒。

网友H:
我一般都会加个外部RTC芯片,保险。

网友A:
系统时钟切换时RTC经常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