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的缓存区大小要怎么合理设

楼主(2025-06-08):
FMC连外部SRAM时,发现小缓存区容易死,大的又占空间,咋选合适?

网友A:
小缓存多任务的时候容易炸。

网友B:
你是在跑USB的时候遇到的吗?

网友C:
我之前FMC接LCD,调缓存调了好几天。

网友D:
要看你实际数据吞吐需求,有时候调太大也浪费。

网友E:
用CubeMonitor做带宽分析也能帮到你。

楼主:
DMA那边的突发设置也影响缓存效率。

网友F:
我直接开Cache,手动刷新,效果还行。

网友G:
你是不是开了ART加速器?注意和DCache冲突。

网友H:
Cache设置错了,有时候数据还会错乱。

网友A:
我试过设置为8字节,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