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跑CAN FD,波特率一高就出错

楼主(2025-06-08):
数据速率调高后就开始掉帧,是滤波器没设置好吗还是接收缓冲炸了?

网友A:
波特率建议不要一下调太高,逐步来。

网友B:
是不是终端电阻没加好?

网友C:
CAN FD超1Mbps后线要特别短。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一眼ACK部分就知道了。

网友E:
滤波器太窄也会丢包。

网友F:
ST那个CAN FD配置界面坑还挺多的。

楼主:
RX FIFO爆满有没有处理?

网友G:
FDCAN模式和Classic CAN不一样,注意下配置。

网友H:
我一开始是Classic模式跑FD,后来调好了才通。

网友A:
别忘了调好时钟精度,CAN对这个敏感。

网友I:
这个不应该啊!
G4的性能很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