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用SDMMC读卡,刚开机总是识别失败

楼主(2025-06-08):
电压啥的都检查过了,就是每次第一次读卡不成功,得重启一次才行。

网友A:
刚上电SD卡没准备好,建议加个等待机制。

网友B:
是不是卡的电压兼容性问题?

网友C:
初始化序列要不要加个延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后来加了电平检测重试。

网友E:
SD卡要用全新格式化的,不然读不出来。

网友F:
Cube默认SD卡驱动真不靠谱,最好改。

网友G:
卡速高点反而不兼容,换慢点的。

楼主:
SPI模式能识别不?试试切回去。

网友H:
我用SDMMC还得自己加个卡插检测脚。

网友A:
是不是SDIO中断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