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的Flash擦写寿命到底怎么测

楼主(2025-06-08):
有啥靠谱方法能估计Flash快写坏没?我写了几百次就开始出问题了。

网友A:
真想测只能长期写压测脚本。

网友B:
有人说可以用CRC对比判断可靠性。

网友C:
我写了大概两千次才出问题。

网友D:
ST datasheet写的是1万次,但环境差也会提前坏。

网友E:
你有加Wear Leveling算法吗?

网友F:
把Flash当EEPROM用本来就挺伤。

网友G:
有人用外接EEPROM专门做日志。

网友H:
多扇区轮流写,也能延长点寿命。

楼主:
用仿真器能测Flash写入次数吗?

网友A:
我定期备份到另一块Flash区域。

网友I:
几百次就坏掉了,基本上不太可能。
Flash寿命到了一般是flash擦除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