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用来跑PWM舵机,有点带不动

楼主(2025-06-08):
资源分配很紧,TIM也用满了,PWM频率一调高舵机就抖,咋整?

楼主:
后来我干脆上了G0,资源多点。

网友A:
C0主频不高,你舵机多了就吃力。

网友B:
是不是用了定时器的死区时间了?

网友C:
TIM资源少得可怜,真不适合搞舵机阵列。

网友D:
我试过用IO模拟PWM,效果惨不忍睹。

网友E:
加个外部PWM发生器芯片稳多了。

网友F:
调频率时注意别用float,C0浮点差。

网友G:
一起带多个舵机会互相影响。

网友H:
你是不是忘了开GPIO复用?

楼主:
PWM占空比太小可能舵机根本不响应。

网友I:
这个没有啥太好的办法。
毕竟C0的性能在那里摆着呢

网友(2026-01-11):
舵机的标准控制信号是 50Hz(20ms 周期),高频率 PWM(如 1kHz 以上)会导致舵机内部解码电路无法稳定识别脉宽,直接引发抖动。

网友J:
供电不足

网友K:
减少其他任务的负载

网友L:
千万不要把舵机的电源线直接接在STM32开发板的3.3V或5V引脚上

网友M:
如果PWM信号线连接错误或接触不良,舵机可能无法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网友N:
USB?电池?稳压模块?

网友O:
MG996R 在堵转时可能需要 1A 以上电流;SG90 虽小,但多个同时动作也可能超过 500mA。

网友P:
信号连接无误,舵机完全无反应,或者反应迟钝。

网友Q:
控制信号电平是否被舵机识别?

网友R:
为舵机单独提供5V电源

网友S:
舵机接收的PWM信号周期为20ms,占空比在0.5ms到2.5ms之间对应舵机的0度到180度旋转角度。

网友T:
舵机电源输入端并联1000μF电解电容
每个舵机VCC引脚并联100μF电解电容

网友U:
STM32C0是3.3V逻辑电平,而很多舵机是5V逻辑电平。

网友V:
舵机通常需要较大的电流来驱动,特别是当舵机在启动或改变方向时。

网友W:
不新增 TIM,重构 PWM 与中断策略(优先选,无硬件成本)

网友X:
使用 电平转换电路将 PWM 信号升到 5V

网友Y:
舵机相互影响可能是由于供电不足或干扰,检查电源和信号线。

网友Z:
舵机是否有独立5V电源?

网友AA:
舵机需要独立的外部电源

网友AB:
多个舵机同时启动造成瞬时电流冲击

网友AC:
使用独立的外部电源给舵机供电

网友AD:
舵机在工作时瞬时电流很大

网友AE:
在舵机的电源引脚旁边并联一个100uF~47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吸收电机启动时的纹波

网友AF:
正确设置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AG:
加一个逻辑电平转换模块

网友AH:
舵机 “带不动” 通常不是引脚(C0)本身的问题

网友AI:
很多开发板的 5V 引脚来自 USB,最大只能提供约 500mA,且不建议直接驱动舵机。

网友AJ:
资源有限确实限制了舵机阵列的应用,可能需要优化代码或硬件扩展。

网友W:
舵机 “带不动” 的核心原因通常不是引脚本身的问题,而是驱动能力不足(单片机 IO 口输出电流太小)或电源供电不稳,而非 PWM 信号本身。

网友AK:
大电流回路与信号地未分离,导致信号干扰

网友AL:
平均电流不大,多个舵机同时启动或堵转时会产生电流尖峰,导致电压跌落,MCU 复位或舵机失灵。

网友AM:
保持目标 PWM 频率不变,适当增大 PSC,同步增大 ARR,让ARR+1 ≥ 1000(步长≤1μs,舵机可接受)。

网友AN:
舵机需要较大电流,若仅依赖开发板USB供电或3.3V电源,可能导致电压下降,无法驱动舵机

网友AO:
舵机扭矩太小,带不动机械结构。

网友: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连接良好,避免接触不良或线路破损导致的供电问题。

网友AP:
舵机工作电流较大

网友AQ:
供电正常,信号正常,但舵机就是转不动,或者发出滋滋声?

网友AR: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舵机规格是否匹配,提高PWM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