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子元器件] NMOS电路设计失效排查方案

楼主(2025-06-08):
【新提醒】请教NMOS电路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模拟技术 - 21ic电子技术开**坛

下面将从电路连接、电阻参数、NMOS管特性以及外部干扰等方面分析导致该现象的原因:

电路连接方面
1k上拉电阻连接问题:如果1k上拉电阻的一端没有正确连接到5V电源,而是悬空或者接到了其他错误的电压点,那么上拉电阻就无法将G端电压拉高到接近5V,此时10k下拉电阻会将G端电压拉低至0V。
10k下拉电阻连接问题:若10k下拉电阻的一端没有正确连接到地(GND),而是悬空或者接到了其他错误的电压点,那么下拉电阻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此时G端电压应接近5V而不是0V,因此这种情况可先排除。

电阻参数方面
1k上拉电阻实际阻值过大:实际生产过程中电阻会有一定误差,若1k上拉电阻的实际阻值远远大于标称1k,其上拉能力会减弱。当它与10k下拉电阻共同作用时,会使G端的电压分配比例发生变化,导致G端电压低于理论值4.5V甚至为0V。
10k下拉电阻实际阻值过小:同理,如果10k下拉电阻的实际阻值比标称10k小很多,其下拉作用会增强,在与1k上拉电阻的共同作用下,G端的分压比例改变,导致G端电压下降至0V。

NMOS管特性方面
栅极漏电:如果NMOS管的栅极(G端)与其他部分存在漏电情况,比如栅极的绝缘层受损,会有电流从栅极泄漏到其他地方。当栅极漏电严重时,原本由1k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会被大量分流,使得G端无法维持较高的电压,从而导致G端电压下降至0V。
NMOS管连接错误:若NMOS管的源极或漏极连接错误,会影响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例如,若源极和漏极接反,NMOS管可能无法正常导通或截止,进而影响G端的电压。

外部干扰方面
电磁干扰:如果电路附近存在较强的电磁干扰源,可能会在电路中感应出额外的电流或电压,干扰正常的电路工作。这种干扰可能会使原本应为4.5V的G端电压被拉低至0V。
布线不合理:电路板的布线不合理也可能导致问题。若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的间距过近,可能会产生耦合干扰,影响G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