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运放] LM324作电压跟随器,为何负电压无法跟随

楼主(2025-06-08):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电压正半部分与输入电压重合,
负半部分直接输出顶端削平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试着把运放接地端换成-5V电压,结果就可以跟随了。为什么不接负电压就无法跟随呢)

网友:
。。。。你这问题。不接负压,最低电位就是0,咋可能出负了

网友A:
你不给LM324供负电源,LM324也不是变魔术的,变不出负电压。

网友B:
运放的手册要不要再仔细看看。。。

网友C:
只有正负供电才能工作在正负,否则就只能是你看到的。

网友D:
电路图是不是给你删了,没看到电路图

网友E(2025-08-12):
没看到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