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20KW充电模块系统设计

楼主(2025-06-08):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20kW,适用于充电桩内部电源模块。
->输入电压:三相230V AC,频率50Hz。
->输出参数:电压250~500V可调,电流0~40A可调。
->PFC整流要求:具备高功率因素(PF>99%)。
->低成本:开关管选用普通MOS管。
2. 拓扑结构选择
VIENNA_Ⅱ+对称全桥LLC:常见的三相PFC拓扑有VIENNA_I和VIENNA_Ⅱ,VIENNA_I需要的开关管个数要比VIENNA_II多12个二极管,出于成本和拓扑的简易特性,我们选用VIENNA_Ⅱ拓扑作为升压升压整流电路;  普通的MOS管额定电压为650V,前级PFC整流输出电压高达800V,考虑到DC模块输出电压为500V40A,LLC选用上下半母线对称全桥LLC,LLC全桥管子承受电压为母线总电压的一半,同时对称全桥LLC后级输出并联输出能够自动均衡前级正负母线电压,无需前级PFC进行控制,简化控制系统。

3. 控制策略
PWM调制: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锁相环(PLL):实现与电网的同步,确保输出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
DQ控制:利用坐标变换,将三相交流量变换成DQ变量,实现有功无功的精准控制。
LLC双环竞争控制:电池电压和电流环竞争控制,确保充电模块输出安全可靠。
4. PFC整流实现
A ->PFC拓扑选择
常见的三相PFC拓扑有VIENNA_I和VIENNA_Ⅱ,考虑成本和拓扑走线布局原因选用VIENNA_Ⅱ,MOS管规格选用650V40mΩ,二极管规格选用600V60A。

B->PFC控制实现
使用基于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dq-PLL)对市电相位进行跟踪,实现市电相位的实时跟踪确保整流高PF值。PFC控制采用DQ坐标变换,将三相电压电流交流量变换成DQ直流量,然后对DQ直流量进行PI控制,最后将DQ控制的输出进行逆变换,生成三相SPWM;
B1.基于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dq-PLL),算法流程图如下:

dq-PLL算法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基于同步旋转坐标系的PLL如下:

仿真波形:

B2.PFC控制算法
PFC控制采用DQ坐标变换,将三相电压电流交流量变换成DQ直流量,然后对DQ直流量进行PI控制,最后将DQ控制的输出进行逆变换,生成三相SPWM;

PFC闭环系统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

5. DCDC控制实现
A ->LLC拓扑选择
输出500V40A这个规格的LLC,选用三电平半桥LLC单个管子无法做到这么大电流输出,管子并联或者两路三电平LLC半桥,一个是成本问题,另一个是可靠性问题;综合考虑选择了上下对称的全桥LLC,上下母线分别接入全桥LLC,后级LLC输出并联,每路全桥LLC输出功率为500V20A,同时由于后级输出并联,还能自动平衡前级上下母线平衡,提高系统可靠性。

B->LLC控制策略
为了保证充电模块输出安全可靠,采用了电压和电流双环竞争的控制策略,控制框架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LLC控制系统如下如下:

仿真波形:
设定继电器0.5S切换负载,电流环跟电压环之间切换顺畅。

6.充电模块系统仿真
前面已经实现了PFC闭环系统和三电平LLC闭环系统,将PFC系统的直流输出接到LLC的直流输入,整个充电模块系统功能即可实现;仿真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7.系统总结
上述通过对充电模块需求分析,选择了最适合的PFC和DCDC拓扑方案,通过仿真验证了PFC闭环控制系统、对称LLC闭环控制系统,最后将PFC和LLC结合搭建了充电模块的系统仿真,并通过仿真波形验证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关注公众号,可获取相关仿真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