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5P16的操作

楼主(2025-06-08):
我现在要用M25P16或者M25P32,这种器件在页编程的时候,是不是只能从每一页的起始地址存储数据?不能从任意地址开始吗?
   比如我从05H开始存放数据10字节的数据,不可以吗?

数据手册上没有特别强调这点,或者我的理解不到位。
   我的每次存储数据在10个字节左右,这样不是要浪费很多地址吗?
  不知道的理解对不对,有用过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从任意地址开始,但擦除的最小单位是扇区,如果向已写入数据的地址再次写入前要把该地址所在的扇区擦除一次,因此改扇区的其它数据就会丢失,需要读出原扇区内容修改后再全部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