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种电路能不能用普通继电器

楼主(2025-06-08):
以G5NB系列为例,继电器可切换电压也就一两百V,这种高压差但是小电流的场合能不能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A:
普通继电器, 不能切换这么高的电压。
选继电器要看继电器的分断能力,电压高就需要触点间隙大,或是加了灭弧,或是充了惰性气体。一定要按继电器规格书使用。

网友B:
G5NB怎么就不是普通继电器了呢?

网友C:
用普通继电器就可以,1-200V电压对于继电器来说还不算高压,

网友D:
普不普通不知道,但超过器件技术参数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E:
你要看下继电器本身的性能,高压切换会拉弧,你要看下触点支持不支持

网友F(2025-08-12):
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G:
满大街不到一块钱的继电器,不是都是用于220V的么?

网友H:
信号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的不同的
信号继电器要求能够切换非常弱的信号,如10mv的信号,触点要采用黄金或者银等类的贵金属,避免触点氧化,或者硫化
而普通继电器没有这个要求,触点氧化靠分断负载时的电弧,可以烧穿氧化或者硫化层

切换高电压信号时,信号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并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