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常见的场景, 初次使用HC32, DMA + SPI 给屏幕送数据。

楼主(2025-06-08):
遇到的问题是这样, HC32F460 使用SPI4驱动2寸屏,
spi 初始化
void SPI_Config(void)
{
        GPIO_SetDebugPort(GPIO_PIN_SWO, DISABLE);
        GPIO_SetFunc(GPIO_PORT_B,GPIO_PIN_03,GPIO_FUNC_47);//SPI4-SCK
        GPIO_SetFunc(GPIO_PORT_B,GPIO_PIN_05,GPIO_FUNC_44);//SPI4-MOSI

        stc_spi_init_t stcSpiInit;
        stc_spi_delay_t stcSpiDelay;
        stc_irq_signin_config_t stcIrqSignConfig;

        /* Enable SPI4 clock */
        FCG_Fcg1PeriphClockCmd(FCG1_PERIPH_SPI4, ENABLE);
        /************************* Configure SPI4***************************/
        SPI_StructInit(&stcSpiInit);
        stcSpiInit.u32WireMode = SPI_3_WIRE;                        //SPI_4_WIRE;
        stcSpiInit.u32TransMode = SPI_SEND_ONLY;
        stcSpiInit.u32MasterSlave = SPI_MASTER;
        stcSpiInit.u32SpiMode = SPI_MD_0;
        stcSpiInit.u32BaudRatePrescaler = SPI_BR_CLK_DIV2;
        stcSpiInit.u32DataBits = SPI_DATA_SIZE_8BIT;
        stcSpiInit.u32FirstBit = SPI_FIRST_MSB;
        stcSpiInit.u32SuspendMode = SPI_COM_SUSP_FUNC_OFF;
        stcSpiInit.u32FrameLevel = SPI_1_FRAME;
        (void)SPI_Init(CM_SPI4, &stcSpiInit);

        SPI_DelayStructInit(&stcSpiDelay);
        stcSpiDelay.u32IntervalDelay = SPI_INTERVAL_TIME_1SCK;
        stcSpiDelay.u32ReleaseDelay = SPI_RELEASE_TIME_1SCK;
        stcSpiDelay.u32SetupDelay = SPI_SETUP_TIME_1SCK;
        (void)SPI_DelayTimeConfig(CM_SPI4, &stcSpiDelay);

        SPI_Cmd(CM_SPI4, ENABLE);
}

DMA初始化
void spi_dma_config(void)
{
    stc_dma_init_t stcDmaInit;
    stc_irq_signin_config_t stcIrqSignConfig;

    /* DMA configuration */
    FCG_Fcg0PeriphClockCmd((FCG0_PERIPH_DMA1 | FCG0_PERIPH_AOS), ENABLE);
    (void)DMA_StructInit(&stcDmaInit);
    stcDmaInit.u32BlockSize  = 1UL;
    stcDmaInit.u32TransCount = 65536;
    stcDmaInit.u32DataWidth  = DMA_DATAWIDTH_8BIT;
    /* Configure TX */
    stcDmaInit.u32SrcAddrInc  = DMA_SRC_ADDR_INC;
    stcDmaInit.u32DestAddrInc = DMA_DEST_ADDR_FIX;
    stcDmaInit.u32SrcAddr     = (uint32_t)(&dis_buf[0]);
    stcDmaInit.u32DestAddr    = (uint32_t)(&CM_SPI4->DR);
    if (LL_OK != DMA_Init(CM_DMA1, DMA_CH0, &stcDmaInit)) {
        for (;;) {
        }
    }
    AOS_SetTriggerEventSrc(AOS_DMA1_0, EVT_SRC_SPI4_SPTI);

    /* DMA receive NVIC configure */
    stcIrqSignConfig.enIntSrc    = INT_SRC_DMA1_TC0;
    stcIrqSignConfig.enIRQn      = INT000_IRQn;
    stcIrqSignConfig.pfnCallback = &DMA_TransCompleteCallback;
    (void)INTC_IrqSignIn(&stcIrqSignConfig);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SignConfig.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SignConfig.enIRQn, DDL_IRQ_PRIO_DEFAULT);
    NVIC_EnableIRQ(stcIrqSignConfig.enIRQn);

    /* Enable DMA and channel */
    DMA_Cmd(CM_DMA1, ENABLE);
    DMA_ChCmd(CM_DMA1, DMA_CH0, ENABLE);
}

void DMA_ReloadConfig(void)
{
    DMA_SetSrcAddr(CM_DMA1, DMA_CH0, (uint32_t)(&dis_buf[0]));
    DMA_SetTransCount(CM_DMA1, DMA_CH0, 65535);
    /* Enable DMA channel */
    DMA_ChCmd(CM_DMA1, DMA_CH0, ENABLE);
}

按DDL里面的例子, main() 里面这样写的
        SPI_Cmd(CM_SPI4, DISABLE);
        spi_dma_config();
        DMA_ReloadConfig();
        SPI_Cmd(CM_SPI4, ENABLE);

实际结果是   spi 没有任何动作, , ,

请教大家, 怎么配置好了SPI 和DMA之后,  触发DMA给SPI搬运数据?

谢谢

网友A:
代码中声明了stcIrqSignConfig但未完成中断使能配置,导致 DMA 传输完成后无法通知 CPU,可能引发数据传输不完整。

网友A:
stcDmaInit.u32TransCount = 65536 超出了 HC32F460 DMA 的最大计数(通常为 65535)。
没有启用 SPI 的 DMA 发送功能。

网友B(2025-08-31):
若屏幕显示异常,可尝试调整stcSpiDelay中的延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