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74Hc164在CLK下降沿会被触发?

楼主(2025-06-08):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原理很简单。就是想用164的移位功能作数据选通用,可是没有想到问题出现了,这个电路尽然能够使164在CLK下降沿被触发,从D载入数据。弄得一头雾水,现在大算改用GAL自己做移位电路了,但是觉得心里特别不爽,干活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164可能存在的级联竞争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CLK下降沿锁存数据。

我所想到的,列举如下:
1、干扰。  已经测量,数据线和时钟线上没有能够使其触发的干扰。
2、Clk在线路上的时延,导致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够陡峭。 测量过,上升沿时间和下降沿时间远远低于hc164的要求。

大家都提议一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采购大品牌的芯片进行测试,如TI,NXP的,另外需要确认测量方法是否正确,比如问题的出现和你的测量是否同步,时间分辨率是否过大或者过小。另外就是看一下器件供电范围,电源纹波这些,很成熟的器件,一般大品牌的器件本身出问题的概率不大,主要还是从电气特性上找原因。

网友A:
采购大品牌的芯片进行测试,如TI,NXP

网友B:
用单片机自己搞吧,口多还可以自定义

网友C:
之前通过MCU级联多个74HC595芯片时出现过问题,阁下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文章,看下是否有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3455856-1-1.html。

网友D:
那么可能做了变性手术了

网友E:
也可以CD4094来代替74HC164芯片,要么改成用74LS164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