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并联使用方式疑问

楼主(2025-06-08):
想用两个变压器原边并联,副边并联,用A和B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加合理?

网友A:
常用多用 B

网友B:
为什么要并联?是想提高输出功率,这其中有一种假设"也就是说一个电源输出的功率不够,可以用另一台相同的电源并联叠加使用,如果都是DC输出,正负并联也合理,问题在于是否输出电压电路中有取样电路,有取样可能会引起不平衡,一个多干一个小干,造成损坏的机会多了。
还有一种情况,在设计电路中设计使用双变压器并联输出,这一种方式用B合理,
但如果真正设计产品中还是一个变压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并联?是想提高输出功率,这其中有一种假设"也就是说一个电源输出的功率不够,可以用另一台相同的 ...

多谢坛友的经验之谈,我们会以后中多加注意的。

网友C:
两个变压器不能保证一致。
A方案满负荷时烧变压器,有可能也烧二极管,B方案 空载时烧变压器,满负载时更容易烧变压器。
哪个合理就看你喜欢怎么烧。

@xch :那也只能如此了,经验教训很重要。
xch
@王栋春 :没啥好办法。都费钱。可能还不如换变压器省钱。
谢谢坛友的解答,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AB有啥区别,副边的抽头出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