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在STM32L5中以双存储体模式将负值存储在内部闪存中

楼主(2025-06-09):
用stm32L5编写应用程序,必须在双存储体模式下将负浮点值和正浮点值存储在内部闪存中。
先把这一页闪存擦掉,然后再写。
对于正值,很好处理。但是负值有问题。
由于库只允许存储无符号整数,我将数据值乘以10,将其转换为整数,在读取数据后,我将其除以10。
问题是,如何在内部闪存中存储负值。有没有更好的有效方法,不用乘和除以浮点数的倍数。

网友A:
STM32L5的内部闪存支持双存储体模式,允许将闪存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存储区域,常用于程序更新或数据存储

网友B:
每个存储体可以独立擦除和写入,注意写入操作必须按半字或全字对齐

网友C:
最小擦除单位为页,通常为1KB或2KB

网友D:
在写入数据前,必须先擦除目标页。擦除操作以页为单位,且擦除后所有字节变为0xFF

网友E:
读取的值与原始负值不符的时候可以检查补码转换是否正确,确保数据类型与存储模式匹配。

网友F:
STM32L5的内部闪存容量有限,需避免频繁擦写导致寿命降低

网友G:
需确保负值的二进制表示正确,且存储地址符合对齐要求

网友H:
负值在内存中以补码形式存储。例如,-1的16位补码为0xFFFF

网友I:
如果使用半字存储,地址必须是偶数;如果使用全字存储,地址必须是4的倍数

网友J:
在擦除或写入过程中,建议禁用中断以避免操作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