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调试期间是否可以修改通用寄存器

楼主(2025-06-09):
在调试会话期间是否可以修改通用寄存器(例如r3)。
在寄存器视图中,右键单击寄存器,然后单击更改寄存器值。"
但是下面的截图显示了剪切/复制/粘贴/删除/选择所有/,最后的“插入一个脚本”!

在r3上右键单击后,出现如下
通过“监视”进行修改也不行。
搜索知道Attolic可以在调试期间修改通用寄存器。如何修改呢?

网友A:
在TRACE32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看和修改通用寄存器

网友B:
在寄存器窗口中,双击需要修改的寄存器,然后在命令行补全需要设置的值,即可完成修改

网友C:
一些命令行调试工具也支持对通用寄存器的修改。例如在某些嵌入式系统的调试环境中,可以通过特定的命令来修改寄存器的值,以实现对程序运行状态的控制和调试。

网友D:
如果是在在线调试状态下,通过调试工具与目标设备进行通信,是可以手动修改单片机或处理器的通用寄存器值的

网友E:
一般来说,在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直接修改通用寄存器可能会对程序的执行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因为程序的逻辑通常是基于寄存器的原始值设计的

网友F:
单片机的内部逻辑会将修改后的值写入相应的寄存器,在设备下一次读取寄存器时,就会根据新的值改变运行状态

网友G:
为了观察程序在特定寄存器值下的行为,或者为了绕过某些错误状态等,可能会故意修改寄存器值

网友H:
程序计数器寄存器通常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会不断更新,直接修改PC的值可能会导致程序跳转到意外的地址,从而引发错误

网友I:
在某些嵌入式系统的调试环境中,可以通过特定的命令来修改寄存器的值,以实现对程序运行状态的控制和调试

网友J:
是否是在特定的调试模式下才可以进行修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