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即使项目中包含了正确的路径也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5-06-08):
经为一些头文件添加了包含路径,但没有找到,如图所示。我转到属性> C/C++常规>路径和符号>包含以添加包含路径。并确认这些路径存在于属性> C/C++生成>设置>工具设置> MCU GCC编译器>包含路径中。路径和头文件似乎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的Includes下解析。即使qf_port. h已在Includes下解析,但从qk_port. c包含时,qf_port. h仍会触发No file or directory错误。

网友A:
尽管路径正确,但头文件可能由于误操作等原因被删除或不在指定目录下

网友B:
在源文件中包含头文件时,#include 语句中的文件名必须与实际头文件名完全一致,包括大小写

网友C:
确保在 Keil 的项目属性中添加的是相对于项目根目录的正确相对路径,或者使用绝对路径

网友D:
确保文件和文件夹具有适当的读取权限,可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Keil 或检查文件权限设置

网友E:
有时候 Keil 无法正确检测到新文件的更改,即使路径和文件都正确,也可能出现找不到头文件的情况。此时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编译,或者关闭 Keil 后重新打开项目,让编译器重新扫描并找到正确的头文件。

网友F:
如果头文件所在路径包含中文字符或以数字开头,Keil 可能无法正确识别。需要将路径修改为英文且不以数字开头。

网友G:
如果之前是手动输入路径,可能存在输入错误,可尝试通过浏览文件夹的方式添加路径,确保路径准确无误

网友H:
检查是否有多个相似的路径设置,导致编译器在查找头文件时出现混淆或优先选择了错误的路径

网友I:
除了在项目属性中设置包含路径外,还需确认在 Keil 的编译器选项中是否也设置了正确的包含路径,可能需要添加其他搜索路径

网友J:
如果头文件属于某个第三方库,需要确保该库已正确安装,并且在项目中正确配置了库的路径和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