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芯片跑IWDG重启后,系统状态怎么保留?

楼主(2025-06-09):
STM32C031用独立看门狗重启后,之前保存的参数全丢了,有啥办法能留住?

网友A:
我试过存状态到EEPROM模拟,稳定多了。

楼主:
是不是没把数据存到Flash里啊?

网友B:
可以考虑掉电保存一部分关键信息。

网友C:
用BKPR也许能保住?

网友D:
你试过低功耗模式下的处理么?

网友E:
看门狗一喂不对,系统状态就容易丢。

网友F:
用RTC备份寄存器能缓解吗?

网友G:
我以前用G0系列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H:
看看是不是NVIC没清干净?

网友I:
FLASH写入频率不能太高,不然寿命堪忧。

网友J(2026-01-24):
可以利用芯片的备份域(Backup Domain) 或选项字节(Option Bytes) 来存储关键状态,也可以通过检查RCC->CSR寄存器识别重启原因。

网友K:
如果你的参数只存在 RAM 中,复位后自然就没了。要保留参数,核心思路是将参数存储在掉电非易失的存储区域,

网友L:
核心难点是IWDG 复位为硬件冷复位范畴,片内大部分寄存器会被清空,RAM 数据也会丢失,需通过非易失性存储 + 复位原因识别 + 关键状态预存的组合方案实现,同时要规避 IWDG 喂狗超时的边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