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的ADC测电池电压跳动大,是啥问题?

楼主(2025-06-09):
STM32L432测电池电压,数据波动大,是ADC设置问题还是外围滤波要加强?

网友A:
我加个0.1uF电容,抖动少多了。

网友B:
是不是参考电压不稳?

楼主:
你开了ADC平均滤波没?

网友C:
建议加个RC滤波在引脚上。

网友D:
供电噪声也会影响采样哦。

网友E:
我之前用L476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F:
用DMA采样看看是不是好点?

网友G:
建议采样间隔拉长试试。

网友H:
电池电压本身稳不稳也得看。

网友I:
看下是不是ADC采样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