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系列开主从SPI通信要注意什么细节?

楼主(2025-06-09):
STM32G030做SPI主机的时候有点顺,可一切换成从机就开始乱套了。

网友A:
主机用拉高CS结束可能有干扰。

网友B:
从机模式时CS引脚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C:
SPI空闲电平配对很关键。

楼主:
主机启动时间要等从机就绪。

网友D:
G0的SPI硬件挺挑的,我吃过亏。

网友E:
多字节收发要注意MSB顺序。

网友F:
有时候DMA+SPI从机会打乱数据。

网友G:
我用逻辑分析仪才抓出问题。

网友H:
SPI模式0还是模式3容易搞混。

网友I:
从机时别忘了NVIC中断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