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跑定时器PWM控制马达有杂音怎么破?

楼主(2025-06-09):
STM32F103用PWM调马达速度时听着有啸叫声,频率调了也没改善。

网友A:
换电机驱动芯片效果可能更明显。

网友B:
提高PWM频率能减少啸叫。

网友C:
看是不是驱动芯片共振了。

网友D:
你试过用滤波电感没?

楼主:
定时器模式调成Center-Aligned试试。

网友E:
我遇到过电源地不干净导致杂音。

网友F:
用MOSFET时驱动电平要够。

网友G:
PWM调速太快也会啸叫。

网友H:
贴片电容多加几个稳压。

压电效应的产生是由于陶瓷介质主要是压电材料,国瓷电容通过研究不同介质材料推出防啸叫系列的陶瓷贴片电容器www.guoci.cc

网友I:
加上死区时间,电机会安静些。

网友J:
STM32F103用PWM调马达速度时听着有啸叫声,频率调了也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