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系列跑USB U盘功能老卡住是为啥?

楼主(2025-06-09):
STM32U575配USB设备模式做U盘功能,电脑有时识别不了,是时序问题吗?

网友A:
ST的USB中间件版本很重要!

网友B:
USB线换了吗?我遇到过线的问题。

网友C:
看一下SOF中断有没有异常。

网友D:
有时候时钟源不对就会死。

网友E:
U5的USB设备模式对枚举挺挑剔。

网友F:
USB供电稳不稳?

网友G:
加个ESD器件看看会不会好点。

楼主:
用USBVIEW分析下端点配置。

网友H:
USB用的描述符不能写错。

网友I:
HOST端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J(2025-08-17):
你好,我目前使用 STM32U5 开发 USB DEVICE HS MSC设备(eMMC模拟U盘)
目前还有些问题,可以请教下你吗?
我的联系电话 17620355576(微信同号)
感谢!

网友J:
大佬,帮忙看看!!感谢!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0240&extra=page%3D1

网友K:
可能USB 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L:
检查 USB 电源引脚 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M:
HSI48 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N:
检查 时钟树配置,确保 USB 时钟路径正确

网友O:
USB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N:
用最新版本的 HAL库和USB设备库。

网友N:
检查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