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用CAN通信时偶尔接收不到数据咋排查?

楼主(2025-06-09):
STM32F407做CAN收发,一切看着正常,就是偶尔突然不收了,抓包也没看出问题。

网友A:
收发器芯片也可能抽风。

网友B:
看下滤波器配置是不是错了。

网友C:
波特率对不上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D:
加逻辑分析仪会看得更清楚。

网友E:
FIFO满了没处理也是个坑。

网友F:
有没有定期清中断标志?

网友G:
检查下有没有总线冲突。

网友H:
CANH/CANL波形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我试过换线,干扰小了很多。

网友I:
有时候跟仲裁优先级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