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L1系列EEPROM模拟读写寿命该怎么评估?

楼主(2025-06-09):
STM32L151用Flash模拟EEPROM,用着挺稳的,就是不知道写多了会不会挂?

网友A:
实测下来寿命还挺抗造的。

网友B:
ST手册里好像说1万次写入。

网友C:
自己写个循环测测寿命吧。

网友D:
我把频繁数据存到RAM里先。

网友E:
尽量把地址轮着写。

网友F:
加擦写次数记录防止异常。

网友G:
Flash页切换写法你研究了吗?

网友H:
写前先比对,不变就别写。

网友I:
小数据写整页,效率高点。

楼主:
你可以定期备份数据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