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系列射频部分调试信号不稳定是硬件问题?

楼主(2025-06-09):
STM32WL55做LoRa调试,发射功率波动挺大,感觉跟板子布线有关系?

楼主:
ST的RF例程挺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A:
你板子用了射频布线规范没?

网友B:
PCB走线阻抗控制了吗?

网友C:
LNA脚供电滤波够吗?

网友D:
外置天线接**影响很大。

网友E:
换个供电电源试试?

网友F:
有些频段干扰比你想象的大。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包头波形。

网友H:
我试过换晶振就稳了。

网友I:
检查下匹配电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