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极海E030 Micro EVB开发板实操分享(点灯)

楼主(2025-06-0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上周收到了极海寄过来的E030 Micro EVB开发板,板载MCU是APM32E030R,开发板图片如下图:
开发板原理图在论坛帖子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441824-1-1.html里面可以直接下载:
抽空搭建了一下基于Keil的开发环境并点亮了LED灯。

第一步当然是上极海半导体官网(https://www.geehy.com/)看看有没有demo程序或者芯片驱动安装包,还真有:
先下载到本地再说~美滋滋~。

再来安装芯片驱动,直接运行芯片驱动安装:
需要安装到Keil对应的目录下面:.\Keil\Pack
直接安装即可:
然后打开Keil IDE,看下是不是已经有极海MCU的型号了:
已经有了,安装成功。
下一步就是运行一个demo程序,看下编译结果。

打开SDK文件夹,里面有很多外设的demo:
一般都是通过GPIO点亮一颗LED灯开始,那就来试试GPIO的demo程序:
因为我是用Keil,所以用里面的MDK文件夹下面的工程:
打开工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直接全编译,很好,0 Errors 0 Warings:
再来看原理图,看下LED灯是连接在哪个GPIO引脚的:
先点亮LED2试试,从原理图可以知道,低电平点亮,高电平熄灭。

再来看程序,并修改程序,看了GPIO配置:
看来这个demo程序是与这套开发板匹配的,真好,都不用修改代码了。
这个demo程序是翻转GPIO电平,对应到LED灯,那就是控制LED闪烁了,我们来仿真看看。

开发板附带的指导手册里有说明仿真调试的步骤和方法(这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我直接使用第三种方法试试。
找根USB线直接接上开发板的TypeC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识别到Geehy Link?

上电成功:
查看设备管理器,在“通用串行总线设备”里面确实有一个设备:
然后到Keil魔法棒里配置Debug,选择“CMSIS-DAP Debugger”:
进入“Settings”查看,已经连上MCU:
为了下载程序后可以自动复位运行程序,进入“Flash Download”里面勾选“Reset and Run”:
下载程序成功:
看下效果:

LED1和LED2在交替闪烁了,程序调试成功:
其实这里有个小问题:

原理图和PCB丝印上的是LED2和LED3,但实际是LED1和LED2;原理图上的LED1相当于电源指示灯,上电直接亮,而实际是LED3亮;
其实就是LED1和LED3的丝印弄反了,问题倒不大,还望后续可以注意和把控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后续有空再与大家分享此款MCU的其他外设的调试情况。

楼主(点评):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这篇文章满足原创审核要求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有效文章字数未达800不予审核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收到,谢谢回复!

网友B:
话说,您这四根飞线是做什么使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您这四根飞线是做什么使用的啊?
SWD接口的4根线,本来还想试试用jlink连接看能不能仿真,然后没识别到目标芯片,可能是jlink固件版本太低,不支持此款MCU吧:

网友C:
我现在也主要使用ST和NXP的MCU。
国产的也是极海的,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主要使用ST和NXP的MCU。
国产的也是极海的,性价比高

现在是不是都流行芯片国产化替代方案了?

网友C:
都是市场,都是一个市场。
咱们是全球化

网友D:
真棒,真棒
LED灯亮起来 Keil的环境就搭建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市场,都是一个市场。
咱们是全球化

可以的,走向世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棒,真棒
LED灯亮起来 Keil的环境就搭建完成了。

简单的,只是初次使用极海MCU,就分享一下

网友E:
这个小板看着还是蛮精致的。
还带了EEPROM和SPI Flash。

网友F:
极海的文档归档方式和下载方式 又简单又方便,下载速度还快。
还是国内MCU厂商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板看着还是蛮精致的。
还带了EEPROM和SPI Flash。

是的,迷你开发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SWD接口的4根线,本来还想试试用jlink连接看能不能仿真,然后没识别到目标芯片,可能是jlink固件版本太低, ...

是板载仿真器的端口(空闲电平钳制)影响了jlink识别,你把板载仿真器掰断就可以使用jlink识别了。

楼主(点评):
好的,我有空试一下,感谢!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客气啦

网友H:
话说,您这帖子是不是点灯帖子里面的天花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您这帖子是不是点灯帖子里面的天花板了啊

调侃了,大家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