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IT6 仿真进入严重硬件故障死循环

楼主(2025-06-09):
GD32F450ZIT6 做了一个控制板。第一版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做第二版,硬件改了电源供电部分,单片机部分电路和布线布局均没有修改。出现的详细问题如下:1、初次上电运行和仿真均没有问题,需要再次正常运行需要断电一段时间才行;
2、系统电源供电正常,晶振正常起振动;
3、按复位键,系统无法正常启动,仿真进入异常处理程序死循环。

网友A:
查查硬件电源纹波之类的,可能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B:
从你的问题描述来看,我提以下几点,如果还不行,回复我再帮你细看下:
1、不理解为什么需要断电一段时间才能重新正常运行?冷启动可以;这个一段时间具体是多少时间?除非电放的很慢,示波器测试一下断电时的3.3V波形变化情况看看;
2、先排查板上供电问题:给MCU芯片部分电路单独外接3.3V电源,看程序仿真运行情况;
3、对比测试一下新旧控制板的相关波形;
4、硬件改了电源部分,主要有哪些修改点可能会影响到MCU芯片这边电路及其运行?
5、是HardFault错误吧,那在仿真时出现异常停止运行,查看一下相关的寄存器的值,在头文件Core_cm4.h里面,比如HFSR:

楼主:
下了程序,重新上电不能运行,重新上电重新下载程序不断电,可以正常运行,断电或者按复位键重启,均不能正常启动运行。

网友C:
常见的。1.数组越界   2.栈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问题描述来看,我提以下几点,如果还不行,回复我再帮你细看下:
1、不理解为什么需要断电一段时间才 ...

感谢回复,我回复了,有空麻烦看看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了程序,重新上电不能运行,重新上电重新下载程序不断电,可以正常运行,断电或者按复位键重启,均不能正 ...

就是进入到这个死循环里面,测量电源正常输出,晶振可以正常起振的,如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进入这个死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回复了,有空麻烦看看呢?

没问题啊,可以一起看看;方便的发来V信,我加你,这里沟通相对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可以一起看看;方便的发来V信,我加你,这里沟通相对比较慢。 ...

加15388230944

网友D:

一般是“过中断开放”引起。请在每个中断处,设置中断分解...例如,以USART为例,分解--CTS,LBD,TXE,TC,RXNE,IDLE,ORE, NE,FE,PE各个标志导致的中断。人为清除意外的,无关紧要的中断标志(TIMx intServer,SystemTick_intServer里面长期收不到标志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