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XMIPS32®基于M4K®微控制器

楼主(2025-06-09):
低成本微控制器,具有广泛的内存配置和丰富的外围设备集
PIC32MX家族结合了32位性能与较大的内存配置和富含成本的丰富集成外围设置,以解决嵌入式应用程序空间,从简单的通用通用嵌入式控件到更高级的音频,连接性和嵌入式图形应用程序。

关键功能
MIPS32®M4K®核心, 最多120 MHz/150 DMIP
最多四个SPI/I 2 S™接口用于音频处理和播放
USB设备/主机/OTG
可以使用工业/汽车应用的1 Mbps比特率的2.0B可以
增强图形或外部存储器的增强平行主端口(PMP)
最多五个UART,三个模拟比较器和两辆I2C总线
10位,1个MSP,最大48通道类似于数字转换器(ADC)
外围引脚选择(PPS)允许函数重新映射
温度范围:-40°C至105°C

网友A(2025-09-27):
M4K® 微控制器存在两类主流方案:东芝 TXZ+™系列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主频 120-160MHz,集成 FPU 与电机控制电路,可同步控 2-3 台电机,适用于家电与工业设备;Microchip PIC32MX 系列采用 MIPS32® 内核,主频 50MHz,低功耗且耐宽温,侧重高精度测量与多接口通信,适配工业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