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使用MPlab时,CAN通信未按预期工作

楼主(2025-06-09):
我正在尝试在两个节点之间建立通信,我使用的是SAMc21N18微控制器,我遇到的问题是,我能看到消息已经传送到板子上,但无法从板子读取。CAN1_InterruptGet(CAN_INTERRUPT_RF1N_MASK) - 这段特定的代码在我的循环检查时从未变为真。

网友A:
没开启中断?

网友B(2025-09-27):
使用 MPLAB 时 CAN 通信异常,先检查波特率计算是否匹配(晶振、分频器设置),用示波器测 CAN_H 和 CAN_L 电压(正常显性 0V,隐性 2.5V)。查看过滤器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报文 ID 匹配。检查中断服务程序,避免缓冲区溢出。用 MCC 生成初始化代码,对比寄存器配置,排除软件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