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 16F884 不运行

楼主(2025-06-10):
我正在编程一个16F884。它似乎没有执行任何指令。在初始化各种特殊功能寄存器后,程序显示LED改变颜色作为上电自检。这个POST没有发生让我怀疑程序没有执行,因为没有振荡。

为了编程,我使用了 MPLAB X v4.20 中的汇编器连接到 Pickit 3。我确信 Pickit 是真正的 Microchip 产品,不是克隆的。编程软件 (IPE) 工作正常。

我的配置声明:-

列表    p=16F884
__CONFIG 2007h, H'20E4'
__CONFIG 2008h, H'3EFF'

它们应该是E0E4和FEFF吗?(未实现的位为1)

内部振荡器,RA 6&7 作为 I/O,MCLR 引脚作为 MCLR,上电定时器启用。看门狗, brown out,代码保护,低电压编程,安全时钟监控器,内部/外部切换全部禁用。

Osccon是01101000 4MHz,时钟由配置字定义(位3和0),高和低频率振荡器不稳定。

网友A:
__CONFIG _CONFIG1, 0xE0E4  ; 内部振荡器,RA6/7作为I/O,MCLR启用
__CONFIG _CONFIG2, 0xFEFF  ; 其他功能禁用

网友A:
确认OSCCON设置正确(您设置的0x68对应4MHz内部振荡器)

添加振荡器稳定等待代码(特别是在上电时):
    BANKSEL OSCCON
    MOVLW   b'01101000'  ; 4MHz
    MOVWF   OSCCON

    ; 等待振荡器稳定
OscWait:
    BTFSS   OSCCON, IOFS  ; 等待内部振荡器稳定标志
    GOTO    OscWait

MCLR引脚:确保MCLR引脚有适当的上拉电阻(通常10kΩ)

电源问题:测量VDD是否稳定(特别是上电期间)

复位电路:检查是否有意外复位发生

网友B:
看起来像是配置字设置的问题。请检查你的配置字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振荡器设置和I/O配置。

网友C:
看起来像是配置字设置的问题。你提到的配置字值2007h和2008h,实际上应该是2007h和2008h,你写的H'20E4'和H'3EFF'可能是错误的。请检查你的配置字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看起来像是配置字的问题。你提到的配置字值2007h和2008h,实际上应该是E0E4和FEFF,未实现的位为1。请检查你的配置字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