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 I2C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25-06-09):
我正在做一个使用I2C的项目。一切都可以正常工作 - 但我只能驱动时钟到100KHz。

我使用MCC配置项目,并使用默认的时钟源 - MFINTOSC。这正确地计算并使用了100KHz的时钟。一切正常 - 应用代码正确地进行传输和接收,所有的信号电平/定时都很好。

然而,我想使用更快的时钟(例如400KHz)。问题是,我无法选择数据手册中提到的微控制器的备用时钟源。如果我尝试使用FOSC、FOSC/4、HFINTOSC、MFINTOSC或EXTOSC以外的任何时钟源,我会收到错误信息 - "xxxx时钟源不被支持"。

如果我尝试手动更改寄存器设置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例如 TMR0),项目可以编译,但 I2C 线不会执行任何操作。

有人能告诉我如何配置/使用其中一个备用时钟源(列在MCC和数据手册中)来生成400KHz的I2C时钟吗?

我正在使用PIC18F47Q43,但如果我尝试配置任何带有较新I2C模块的PIC18(即I2C不是MSSP的一部分),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似乎数据手册中列出的许多时钟源无法使用。

网友A:
IIC通信速率本身就不高,理论最高也才500K左右,实际通信速率受信号长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B:
18f,吹过的牛b实现不了,多了去,我现在看见pic能绕路绝对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