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材料的贴片电容对高频损耗最小????

楼主(2025-06-09):
请教各位仁兄:什么材料的贴片电容对高频损耗最小????先谢了@@~

网友A:
MLCC常见介质材料是C0G/NP0,X7R、X5R,C0G/NP0的介电常数低,温度稳定性好,损耗角正切小,适合高频,但容量可能较小,成本高,X7R和X5R虽然容量大,但损耗可能更高。国瓷电容(GUOCI)有推出F系列的新材料的陶瓷贴片电容器,在1GHz内产品特性和C0G(NP0)也比较相近,比C0G/NP0能办到的容值更大,损耗比X7R、X5R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