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olarfire Icicle 无法从 SD 卡或 eMMC 启动 - 在内核启动时启动失败

楼主(2025-06-11):
Polarfire Icicle 无法从 SD 卡或 eMMC 启动 - 在内核启动时启动失败

网友A:
PolarFire Icicle 开发板支持从 SD 卡或 eMMC 启动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以下是配置方法:

从 SD 卡启动
准备 SD 卡:

使用 FAT32 格式化的 SD 卡

将启动镜像文件(如 Linux 镜像)复制到 SD 卡根目录

镜像文件通常命名为 image 或 boot.img

配置启动模式:

设置开发板上的启动模式跳线为 SD 卡模式

通常是将跳线 J46 设置为 1-2 连接(靠近板边缘)

插入 SD 卡:

将准备好的 SD 卡插入开发板的 SD 卡槽

上电启动:

给开发板上电,系统将从 SD 卡启动

从 eMMC 启动
准备 eMMC:

首先需要通过其他启动方式(如 JTAG 或 SD 卡)将镜像写入 eMMC

可以使用 dd 命令或专用工具将镜像写入 eMMC

配置启动模式:

设置开发板上的启动模式跳线为 eMMC 模式

通常是将跳线 J46 设置为 2-3 连接(远离板边缘)

上电启动:

给开发板上电,系统将从 eMMC 启动

注意事项
确保使用的镜像文件与 PolarFire SoC 架构兼容

启动模式跳线配置可能因板卡修订版本而异,请参考具体版本的原理图

首次使用 eMMC 前可能需要先进行分区和格式化

可以通过 Libero SoC 或 SoftConsole 工具配置启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