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I2C引脚在重启和引导加载程序后消失于MCC,并导致复位 (dsPIC33CH512MP208)

楼主(2025-06-10):
我正在使用MPLAB X IDE V6.20和MCC Classic开发一个项目,使用的MCU是dsPIC33CH512MP208。我的项目包括I2C外设和一个16位引导加载程序应用。然而,我遇到了MCC的一个奇怪问题:

当我第一次生成项目时,一切工作都正常。 我配置MCC,生成代码,编程MCU,并且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关闭并重新打开MCC后,尽管在外设面板中有I2C,但在引脚管理器网格视图标签中没有显示I2C引脚。(我已附上截图。)
当我重新生成代码并编程MCU时,它开始连续重置。
如果我移除并重新添加引导加载程序和I2C,问题就解决了。
看起来MCC中的一些设置没有正确保存或重新加载。其他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行为,有没有办法防止它?

网友A:
图呢,看看是咋回事,如果是左边的目录,那么被选用后就消失,到了上面的已选目录了。

网友B:
看起来你遇到了MCC的一个bug,这确实令人沮丧。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配置MCC,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