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CX1025SG41064 TCP/IP 接口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5-06-12):
我的PIC在MCC中配置为以太网,当我运行代码时,控制台出现这些错误:

DRV_PHY 操作错误: -2

DRV PHY 初始化失败: -2

TCP/IP 堆栈:接口初始化失败: 0x0 - 正在中止!

查看库时,错误代码引用的 DRV_ETHPHY_RES_DTCT_TMO 即检测过程中的超时。
我明白程序在尝试到达PHY时遇到了问题,但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同时绘制的。
我在论坛上浏览了一下,主要看到人们遇到的问题是代码 -7 和 -1,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在这里漏掉了什么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A:
建议可以直接参考Harmony3的demo例程哦,git库在这里:
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net_apps_pic32cx_sg41

网友B(2025-09-19):
PIC32CX1025SG41064 的 TCP/IP 接口初始化失败,可能是以太网 PHY 未正确复位或连接,MAC 配置参数(如速度、双工模式)与 PHY 不匹配,TCP/IP 协议栈初始化代码有误,或引脚复用配置错误。需检查复位时序、PHY 地址、时钟源及协议栈初始化流程,用示波器测 PHY 信号确认物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