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8323 如何添加延迟?

楼主(2025-06-10):
PIC16F18323 如何添加延迟?

网友A:
你先加一个__delay_ms()或者__delay_us()试试看,会不会有报错

网友B:
软件延时:利用循环指令消耗 CPU 时间实现,需根据主频计算循环次数,如__delay_ms()或__delay_us()函数,适合简单场景。
定时器延时:配置 Timer 模块,通过中断或查询方式产生精确延时,适用于需要精确定时的场景。
Sleep 模式:使用__delay_ms()函数时,编译器会自动插入 NOP 指令实现延时,适合低功耗场景。

网友C(2025-09-19):
PIC16F18323 添加延迟可通过三种方式:1. 用 for/while 循环执行空指令,需计算指令周期;2. 配置定时器(如 TMR0),设置计数溢出中断产生延迟;3. 调用编译器内置函数(如__delay_ms ()),需在代码中定义_FOSC 等宏指定时钟频率。推荐用定时器方式,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