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是否有关于hv254高压运算放大器芯片的周边电源电路顺序启动和顺序关断的建议v

楼主(2025-06-12):
请问是否有关于hv254高压运算放大器芯片的周边电源电路顺序启动和顺序关断的建议

网友A:
启动顺序:首先确保电源稳定,然后按照从低电压到高电压的顺序依次启动各个电源模块,最后启动hv254芯片。

网友B:
启动顺序通常遵循先低电压后高电压的原则,确保hv254芯片在稳定电压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