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PIC32CZ8110CA90208 MCU -CANFD 发送接收问题

楼主(2025-06-13):
我想用PIC32CZ8110CA90208微控制器来为我们的产品开发定制板。

需要与以下模块进行合作:

CANFD - MCP2544FD-E/SN 集成电路
全尺寸车 - 车架号 TJA1055T
单线CAN - NCV7356D1R2G
I2C 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通用异步收发器
USB-C 型号
以太网 - LAN8742A-CZ-TR 集成电路
首先我们开发了一个LED闪烁项目,它运行良好。然后我们尝试使用GitHub上的PIC32CZ_CA80样本代码通过这个MCU进行CANFD(阻塞)通信(https://github.com/Microchip-MPLAB-Harmony/csp_apps_pic32cz_ca).

现在我们正在传输64字节的数据,但在PCAN View工具中我们只收到00h标识符且长度为零的数据。如果从工具中传输任何数据,PCAN View模块会闪烁红色指示。请指导我如何接收CANFD数据。是否需要额外配置?

网友A: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地让LED闪烁项目运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关于CANFD通信的问题,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MCP2544FD-E/SN和TJA1055T之间的物理层连接,并且检查了CANFD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与PCAN View工具中的设置匹配。

网友A:
看起来您已经成功地将LED闪烁项目运行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关于CANFD通信问题,您是否检查了CANFD模块的配置是否正确?确保波特率、帧格式等设置与您的网络兼容。

网友B:
看起来你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CANFD通信问题可能需要检查几个方面。首先,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是正确的,特别是CANFD模块MCP2544FD-E/SN和车架号TJA1055T之间的连接。

网友C: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基本的LED闪烁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于CANFD通信问题,确保你已经正确配置了CANFD模块,包括波特率、过滤器和中断。检查你的CANFD模块是否支持64字节的数据传输,因为并非所有模块都支持这么大的数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