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x v6.25。MCC无法工作

楼主(2025-06-14):
MPLABx v6.25。MCC无法工作

需要上网手段,要不连不上一直卡着

网友A:
您好,遇到MCC无法工作的问题,可以尝试重启MPLAB IDE或者重新安装MCC插件,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哪种报错或者出现哪种现象

网友C:
看起来你可能遇到了MCC的问题。请检查你的MCC配置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任何错误提示。

网友D:
看起来你遇到了MCC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不兼容或者配置错误。请检查你的MPLAB X IDE和MCC插件是否都是最新版本。

网友E:
看起来你可能遇到了MCC配置的问题。请确保你的MPLAB X IDE和MCC插件都是最新版本,并且已经正确安装。

网友F(2025-09-27):
MPLAB X v6.25 中 MCC 无法工作,可尝试:1. 检查 MCC 插件是否最新,更新或重新安装;2. 清除缓存(C:\Users <用户>\AppData\Roaming\mplab_ide);3. 确认项目设备型号与 MCC 支持列表匹配;4. 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5. 若仍故障,卸载后重启电脑再重装,确保安装路径无特殊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