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以太网重新连接问题

楼主(2025-06-10):
我在项目中遇到了以太网重新连接的问题。我不太熟悉Linux,但我列出了问题的主要要点。

有人能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并且我应该首先考虑什么吗?

处理器: ATSAMA5D27C 微处理器

DHCP 服务器未启用

CIS Linux 基准测试已实施

问题描述:最初,系统通过用户界面配置IP地址,Modbus以太网通信与Modpoll软件正常工作。然而,如果通过断开RJ45电缆来中断通信,在重新连接时,系统无法重新连接到以太网。只有在我们对设备进行电源循环后,通信才会恢复。

在这个项目中,MAC地址从MPU获取,以太网控制器通过SPI通信连接。

网友A:
物理层检查

使用ethtool eth0检查链路状态(确认LINK DETECTED是否为yes)

检查SPI接口稳定性(dmesg | grep spi)

网络接口状态

ip link show eth0  # 检查接口状态(UP/DOWN)
cat /sys/class/net/eth0/carrier  # 检查物理连接(应为1)
驱动层日志

dmesg | grep eth0  # 查看断开/重连时的内核消息
journalctl -f -u NetworkManager  # 如果是NetworkManager管理

网友A:
最可能的根本原因
PHY芯片复位不彻底

SPI连接的以太网控制器在断开时可能未正确触发PHY复位

接口自动协商失败

CIS基准可能禁用了某些自动协商功能

持久化网络配置冲突

手动配置的IP未设置自动恢复机制

网友A:
具体原因还需要慢慢排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