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无法通过MPLAB IPE或IDE连接到PIC32MZ2064DAR176

楼主(2025-06-09):
我们正在尝试通过ICSP连接到PIC32MZ2064DAR176,使用PGC1/PGD1或PGC2/PGD2,但IPE似乎要么卡住并无限期运行而没有结果,要么返回“无效的目标ID”。
我们在多台电脑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尝试使用SNAP、ICD 4和Segger J-Link进行连接。
我们更换了USB和ICSP电缆,但仍然没有成功。
我们尝试通过ICSP与PIC32MZ DA Curiosity板连接(使用未放置的J802头),但我们得到相同的错误。

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A(2025-09-22):
无法连接 PIC32MZ2064DAR176 时,检查硬件连接:确保调试器(如 PICkit4)与目标板 ICSP 接口接触良好,电源电压匹配。尝试更换 USB 线 / 端口,重启软件和硬件。更新 MPLAB 版本及调试器固件,确认项目配置中器件型号正确,关闭可能占用接口的其他软件。

网友B:
先检查硬件:确保编程器(如 PKOB)与芯片物理连接正常,VCC、GND、PGC/PGD 引脚无虚焊、短路,供电电压稳定(符合芯片 3.3V 要求)。
排查软件:确认 MPLAB IPE/IDE 版本适配该芯片,重新安装编程器驱动,检查项目中芯片型号选择是否为 “PIC32MZ2064DAR176”。
尝试重置:重启编程器与电脑,按芯片复位键后重新发起连接,排除临时通信故障。

网友C:
无法连接 PIC32MZ2064DAR176 时,先检查硬件:确保调试器(如 PKOB)与目标板接线正确,VDD 供电稳定。再验证软件:更新 MPLAB IPE/IDE 至最新版,确认选择正确设备型号与调试器。若仍失败,尝试复位目标板,检查调试接口是否被占用,或换调试器 / 电脑测试,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D(2025-10-27):
无法连接 PIC32MZ2064DAR176,可按以下步骤排查: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调试器(如 PICKit4)与目标板接线正确,电源供电稳定。
验证驱动:确认调试器驱动安装正常,设备管理器无黄色感叹号。
重置设置:重启 IDE/IPE,检查项目配置中器件型号是否匹配,尝试降低调试时钟频率。
硬件故障:排查芯片复位电路、调试接口是否损坏,换调试器测试。

网友E:
直接IDE没法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