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PLABX 6.25 错误:无法加载程序文件

楼主(2025-06-11):
MPLABX v6.25 升级版工作了几周,现在在成功构建后我会收到以下错误:
程序文件无法加载:无法读取对象文件,异常:请求的文件偏移量无效 = 1572863,中止读取操作。

我在项目中使用XC32 v4.45编译器来编译PIC32MK1024MCM100。同时我的同事在使用MPLABX 6.25和更新的编译器(4.60)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
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并知道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啊。看看报错内容。

网友A:
或者工程发出来给你试试看。

网友B:
看起来像是软件问题,可能是文件路径不正确或者文件损坏了。检查一下你的项目设置,确保所有的路径都是正确的。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编译器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然后重新编译,有时候这能解决问题。

网友D:
1. 换根usb线
2. 把dist和build删了,重新编译试试
3. 换个mcu试试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MPLABX的bug,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PLABX或者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C: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MPLABX配置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有时候这能解决问题。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读取权限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有时候这能解决一些奇怪的错误。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是啥情况引起的?

网友F: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读取权限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G: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MPLABX配置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或者检查一下对象文件是否完整。

网友H:
看起来像是文件损坏或者读取权限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或者检查文件的完整性。

网友I(2025-11-19):
MPLAB X 6.25 出现 “无法加载程序文件”,可能因文件路径含特殊字符、文件损坏或版本不兼容。也可能是调试器连接不稳、目标芯片未正确上电,或项目配置中程序文件路径错误。尝试检查路径、替换文件、重新连接硬件或更新软件版本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