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白光LED颜色问题

楼主(2025-06-09):
用5W的白光LED,结果发出的光偏黄,这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朋友知道,告诉我,谢谢!
使用特权更多操作

网友A:
是不是用的时间太久了,加上散热没做好,导致光衰?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测试一下电流。

网友C:
用其他驱动电路试过吗?是不是卖家给发错货了

网友D:
白粉用错配方了

网友E:
你选的LED色温比较低吧,比如300K的偏黄,可以选高的比如6500K冷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