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UART和USART

楼主(2025-06-09):
串口通信协议UART和USART
1. UART与USART协议详解

1.1 UART与USART的工作原理
UART (异步模式)
数据帧结构:
空闲态: 线路处于高电平。
起始位 (Start Bit): 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持续一个位周期,标志着数据传输的开始。
数据位 (Data Bits): 通常为5到9位,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奇偶校验位 (Parity Bit - 可选): 用于检测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根据数据位中1的数量,奇校验使1的数量为奇数,偶校验使1的数量为偶数。
停止位 (Stop Bit): 高电平,通常为1位或2位,标志着数据帧的结束。
空闲态: 线路再次回到高电平。
同步方式: 发送端和接收端通过预设的波特率进行通信。接收端根据起始位检测到数据传输开始,然后按照波特率的节拍依次采样数据位和停止位。两者的波特率必须尽可能接近,否则可能导致数据错误。
USART (同步模式)
时钟同步: 在同步模式下,发送端和接收端共享一个时钟信号(CK引脚)。发送端在时钟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输出数据,接收端在对应的时钟沿采样数据。这确保了数据传输的严格同步性,从而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可靠的数据传输。
应用: 常常用于与需要外部时钟的设备进行通信,例如SPI、I2S协议的底层实现。STM32的USART模块可以配置为同步主模式或从模式。
2. STM32中UART/USART开发流程
在STM32中开发UART/USART通信通常涉及以下几个步骤。我们将以STM32CubeMX和HAL库为例进行详细讲解。

2.1 硬件连接
确保你的STM32开发板与外部设备(如PC的USB转串口模块、其他MCU、蓝牙模块等)正确连接。

STM32 TX 引脚连接到 外部设备 RX 引脚。
STM32 RX 引脚连接到 外部设备 TX 引脚。
GND 连接到 GND。
如果使用硬件流控制,还需要连接 RTS 和 CTS 引脚。
2.2 STM32CubeMX配置
STM32CubeMX是一款强大的图形化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配置STM32微控制器,生成初始化代码。

新建工程: 打开STM32CubeMX,选择“New Project”,选择你的STM32型号。
配置时钟: 在“System Core” -> “RCC”中,配置高速外部晶振(HSE)或内部高速时钟(HSI)。然后到“Clock Configuration”页面,配置系统时钟树,确保外设时钟(APB1/APB2)满足UART/USART需求。
配置UART/USART
在“Connectivity”分类下,选择需要使用的UART/USART外设(例如:USART1)。
在配置界面中,将“Mode”设置为“Asynchronous”(异步模式,即UART功能)或“Synchronous”(同步模式,即USART功能)。
异步模式(UART)配置
Baud Rate (波特率): 设置通信速率,例如:115200 bps。
Word Length (数据位): 8 Bits或9 Bits。
Parity (奇偶校验): None(无)、Even(偶校验)或Odd(奇校验)。
Stop Bits (停止位): 1 Bit或2 Bits。
Data Direction (数据方向): Receive and Transmit。
Hardware Flow Control (硬件流控制): None(无)、RTS/CTS。
同步模式(USART)配置
除了上述异步模式的配置外,还需要配置“Clock Polarity”和“Clock Phase”,这对于同步通信至关重要,需要与外部设备的设置相匹配。
通常还需要配置“NSS Signal”为“Hardware NSS Output”或“Software NSS”。
GPIO设置: CubeMX会自动为UART/USART配置相应的TX和RX引脚。
配置中断: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接收或发送数据,在“NVIC Settings”选项卡中,勾选对应UART/USART中断的“Enabled”复选框。
生成代码: 点击“Project”->“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文件。选择你的IDE(MDK-ARM、TrueSTUDIO等)。
2.3 编写应用程序代码
生成代码后,在你的IDE中打开工程。主要的工作将在main.c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中完成。

2.3.1 初始化 (由CubeMX生成)
CubeMX会生成UART/USART的初始化代码,通常在main.c中的MX_USARTx_UART_Init()或MX_USARTx_Init()函数中。

// 示例:USART1初始化代码片段 (由CubeMX生成)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2.3.2 数据发送
HAL库提供了多种数据发送方式:

轮询发送 (阻塞式): 简单易用,但会阻塞CPU直到发送完成。

char tx_data[] = "Hello, STM32 UART!\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tx_data, strlen(tx_data), HAL_MAX_DELAY);

&huart1: UART句柄。
(uint8_t*)tx_data: 要发送的数据的指针。
strlen(tx_data): 要发送的数据的长度。
HAL_MAX_DELAY: 超时时间,HAL_MAX_DELAY表示一直等待直到发送完成。
中断发送 (非阻塞式): 在后台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会触发中断。

char tx_data[] = "Hello, Interrupt!\r\n";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tx_data, strlen(tx_data));
// 发送完成后会调用HAL_UART_T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

DMA发送 (非阻塞式): 效率最高,适用于大量数据传输,DMA控制器在后台完成数据传输,CPU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char tx_data[] = "Hello, DMA!\r\n";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tx_data, strlen(tx_data));
// 发送完成后会调用HAL_UART_T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

2.3.3 数据接收
HAL库也提供了多种数据接收方式:

轮询接收 (阻塞式): 等待接收到指定长度的数据后返回。

uint8_t rx_buffer[2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rx_buffer, sizeof(rx_buffer), HAL_MAX_DELAY);
// 接收到20字节数据后继续执行

中断接收 (非阻塞式): 接收到1个字节或指定长度的数据后会触发中断,可以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处理数据。

uint8_t rx_byte;
// 启动一个字节的中断接收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byte, 1);
// 在HAL_UART_RxCpltCallback()中处理接收到的字节,并再次启动接收

在stm32f1xx_it.c中(或其他中断服务文件)会调用HAL库的回调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在main.c(或其他自定义文件)中重写接收完成回调函数:

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
uint16_t rx_index = 0; // 接收数据索引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 接收到1个字节,将其存储到缓冲区
    rx_buffer[rx_index++] = huart->RxXferData[0]; // 获取接收到的字节
    if (rx_index >= BUFFER_SIZE)
    {
      rx_index = 0; // 缓冲区满,重置索引或进行处理
    }
    // 重新启动单字节接收,以便接收下一个字节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huart1.RxXferData[0], 1);
  }
}

注意: 对于中断接收,通常的做法是每次接收一个字节,然后在回调函数中处理接收到的字节,并再次启动单字节接收,以实现连续接收。
DMA接收 (非阻塞式): 最推荐的方式,将接收到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缓冲区,大大减轻CPU负担。

uint8_t rx_buffer[BUFFER_SIZE];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rx_buffer, BUFFER_SIZE);
// 接收到BUFFER_SIZE长度的数据后会调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回调函数

与中断接收类似,需要重写HAL_UART_RxCpltCallback()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2.4 编译和烧录
完成代码编写后,编译工程并将其烧录到STM32微控制器中。

2.5 调试和测试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在PC上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如XCOM、Putty、SecureCRT等),配置与STM32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
发送/接收数据: 在PC端发送数据到STM32,观察STM32是否正确接收并处理。在STM32端发送数据,观察PC端是否正确显示。
调试工具: 使用STM32的SWD/JTAG调试器(如ST-Link),可以在IDE中进行单步调试、设置断点、查看变量值等,以便找出问题。
3. 常见问题与优化
波特率不匹配: 这是最常见的问题。确保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完全一致。
引脚连接错误: 检查TX和RX引脚是否交叉连接。
时钟配置错误: 确保UART/USART外设的时钟频率配置正确,影响波特率的计算。
缓冲区溢出: 在使用中断或DMA接收时,如果没有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需要合理设计缓冲区大小和数据处理逻辑。
噪声干扰: 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通信线路可能受到噪声干扰,导致数据错误。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线、差分信号传输或增加奇偶校验来提高鲁棒性。
中断优先级: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中断,需要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嵌套问题。
空闲帧检测: UART通常会检测到接收线路上的空闲帧(长时间高电平)来判断数据传输是否结束。
错误处理: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接收错误(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溢出错误等),并在代码中添加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71425418/article/details/148432698

网友A:
STM32的USART和UART接口可以通过复用引脚与其他外设共享引脚。每个USART和UART接口都有多个可选的引脚映射,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来选择合适的引脚。

网友B:
USART相对于UART增加了同步通信功能, USART可以支持同步通信模式,而UART仅支持异步通信模式。

网友C:
浅浅的回个帖子,UART 仅支持异步通信,USART 兼容 UART,还支持同步及智能卡等扩展功能。

网友D:
USART是STM32中的高级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包括异步和同步通信。

网友E:
UART相对简单,一般不支持同步模式及其他高级特性;USART则更为灵活,支持硬件流控制、多主机通信等更多功能

网友F:
UART:支持异步串行通信,这意味着它只能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而没有时钟同步信号。UART通常用于点对点通信,比如与PC之间的通信。
USART:除了支持UART的所有功能之外,还增加了同步模式的支持。这意味着它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时钟线来同步这些数据。USART更适用于需要同步通信的应用场景,例如与某些传感器或显示设备的通信。

网友G:
UART主要用于异步串行通信,支持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H:
在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USART模块实际上是一个更加通用的接口,既可以工作在异步模式(相当于UART),也可以工作在同步模式。

网友I(2025-07-11):
都是用于串口通信的模块

网友J: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和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

网友I:
UART 是基础的异步通信接口,而 USART 是其增强版,支持同步通信和更多扩展功能。

网友K: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和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都是用于串行通信的接口

网友L:
UART和USART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支持的通信协议和特性。

网友M:
UART 和 USART 的中断处理函数 和寄存器操作基本一致

网友N:
USART具有更多的功能和配置选项,适合需要高级通信协议的应用。而UART则更适合简单的异步通信需求。

网友O:
UART通常仅用于异步串口通信,数据通过固定波特率传输,无需外部时钟信号;而USART既支持异步通信,也支持同步通信,同步通信时数据可通过外部时钟信号同步传输

网友P:
通用异步收发传输(UART)和串行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网友Q:
UART:当你的应用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异步通信,比如通过串口连接到PC进行调试或与其他设备进行简单的数据交换时,UART就足够了。
USART:如果你的应用需要更高级的通信功能,比如同步通信或者需要与SPI设备进行通信,那么USART将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K:
UART 是一种简单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USART 在STM32中不仅支持异步通信,还支持同步通信。

网友R:
USART除了支持异步串行通信外,还支持同步串行通信,可以实现更复杂的通信协议。

网友S:
对于简单的异步通信,UART 已足够;对于高速或需要同步功能的场景,USART 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T:
UART 是 STM32 中最常用的异步串口,适用于大多数低速通信场景。
USART 的同步模式仅在需要严格时序时使用,日常开发中优先选择 UART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