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的GPIO翻转率

楼主(2025-06-09):
看了我们项目的选型工作处理的,还是有非常大的提高空间。还让我这名软件工程师解决硬件外设不足,权衡成本问题。我是没有其它办法了,只能使用GPIO来模拟了。
查看了极海APM32E103的GPIO驱动能力。下图引自APM32E103xCxE数据手册。
从数据手册上看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的项目通讯速率为2M+bps,看样子选择Mode[1:0]=01即可。这样还可以减少一些EMI的释放。
这颗小芯片还是挺超值的。

网友A:
是不是使用的电压低一点,这个速率还可以提高

网友B:
现在啥应用可以达到 50MHz的IO翻转率啊

网友C:
这无图无真相。
楼主,这是理论知识,实验环境。
那应用项目的硬件环境呢?

网友D:
直接操作GPIO寄存器(如BSRR、BRR)可以实现更快的翻转速度,因为寄存器操作通常比库函数调用更高效。

网友E:
GPIO的输出速度可配置为2MHz、10MHz或50MHz等,高速模式有助于提高翻转率。

网友F:
部分GPIO引脚的驱动能力或电气特性可能限制翻转速度

网友G:
还是做个实验测试一下吧!
那个速率不是按照GPIO的翻转操作实现的,外设实现的最高翻转率。

网友H:
将主频提升至120MHz(超频)

网友I:
确实,APM32E103的GPIO性能在同价位的MCU中算是比较出色的。Mode[1:0]=01确实可以满足2Mbps的通讯速率,同时降低EMI,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将主频提升至120MHz(超频)

主频提高对最高翻转率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吧

网友K:
减少函数调用开销,避免在关键代码段中使用复杂的库函数。

网友L:
理论上GPIO的翻转率可以非常高

网友D:
优化循环结构,减少不必要的指令执行。

网友M:
APM32E103的GPIO翻转率表现良好。

网友N:
通过示波器观察GPIO引脚的波形,测量翻转频率。

网友O:
APM32E103在GPIO翻转率方面是相当高效的,能够支持较高的通讯速率。

网友P:
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每条指令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且不考虑其他延迟因素,那么GPIO的翻转率可以达到主频的一半(

网友Q:
用了上拉/下拉电阻等,这些会影响GPIO的状态切换速度。

网友R:
根据主频和GPIO的配置模式,可以估算出理论上的最大翻转率。

网友B(2025-07-09):
这个测试指标的意义不大。
如果非要使用GPIO翻转,还是重新做板吧

网友S:
较高的优化级别可以减少指令周期数,从而可能提高GPIO翻转率。

网友K:
GPIO翻转率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D:
GPIO翻转率的测试通常需要使用示波器或其他高速信号捕获设备来测量。

网友M:
APM32E103的主频最高可达120MHz,但实际GPIO翻转率不仅取决于主频,还与时钟配置密切相关。

网友T:
可以使用汇编代码来进一步提高效率。

网友U:
GPIO通常位于APB2总线上,其时钟频率可能低于主频,具体取决于时钟树的配置。

网友V:
对于通讯速率为2M+bps的项目,选择GPIO模式为01即可满足需求

网友W:
确实,APM32E103的GPIO性能在同等级的MCU中表现不错,Mode[1:0]=01确实可以满足2Mbps的速率需求。

网友X:
代码编译后的效率也会影响实际的GPIO翻转速度。

网友Y:
GPIO引脚的切换速度,这通常取决于MCU的工作频率、GPIO配置以及外部负载等因素。

网友Z:
更高的系统主频理论上可以支持更快的GPIO操作。

网友AA:
我也认为其最大翻转率与GPIO的翻转率不是一回事。

网友AB:
直接寄存器操作通常比通过库函数调用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做个实验测试一下吧!
那个速率不是按照GPIO的翻转操作实现的,外设实现的最高翻转率。 ...

明白了。
SPI可以跑更高的频率

网友AC(2025-10-05):
GPIO翻转率与硬件相关,也与软件的优化等级相关。

网友AD:
权衡成本和性能,使用GPIO模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E:
权衡成本和性能,APM32E103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